楼主(2016-09-02):
这两天修了一台易能变频器EDS1000-4T0007/0015G  故障原因    运行中炸机  打开测量模块正常  逆变模块用的是单管K08T120  埙坏两个 栅极贴片电阻2490  埙坏两个   手头没有K08T120 和贴片电阻2490    用K15T120 代替  换 6只  栅极电阻用120欧 换6个   更换后  上电试机正常  .

网友A:
K08T120和K15T120电流差了一大半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08T120和K15T120电流差了一大半了吧

现在是用大电流的换小电流的

网友B:
电阻减小了会不会有什么不好?

网友C:
电流不一样吧

网友D:
实际维修中用耐压一样的大电流器件代替小电流器件是可以的,而且还没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