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问题

楼主(2016-09-02):
第一个问题。自己编写程序运行,什么都不懂,机床也不会使用,走到换刀这一步机器停了。换刀架就停在那个地方,不知道怎么把换刀架复位。。
第二个。 屏幕上方提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一问题无法回答,因为不知道怎么编的。二问题没有回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怎么回到原点呢。机床程序都运行不起来。门都关不上。

网友B:
那要看看手册了

网友C:
。。。你真牛,就这样开干

网友D:
报警是刀库不在原点位置。
要么是机械哪里卡了,要么是检测开关故障或者位置不对。

网友E:
一点都不懂,能编程后下载到PLC上还能让机床运转,高手啊

网友F:
楼主还是多学习一下CNC 编程吧

网友G(2016-12-11):
什么都不懂怎么干?还是先学学再干吧,这可不是小孩子的玩具。

网友H:
数控机床没用过,把电关了手工会原点可以吗?

网友I(2018-12-12):
楼主厉害了,不懂就敢上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