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32ES200T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6-09-02):
大侠们,我是菜鸟,想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在使用过程中,我先按照说明书里的接线方式将线路接好(限流电阻为1.5k),但是运行plc后发现电机并没有动作。接线实物图及plc产品信息见图,希望各位大侠们给予我帮助。不甚感激~

网友A:
一般是接线错误
共阴极还是共阳极注意下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C:
接线你画个图看下。

网友D:
呵呵;PLC是NPN的,那么电阻应当串在PUL- DIR-上面,而不是+极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选择的是共阳极接法。共阴极我也试过,单效果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一样,没有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24V电源是两个12V蓄电池串联起来的,

网友E:
PLC开关在STOP?难道是PLC没有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只是我在拍照的时候没有RUN。

网友D:
Y0指示灯动作时有没有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定义的脉冲输出端口是Y0,档plc处于RUN时,指示正常。刚开始时候我跑的测试程序中脉冲输出频率过快,指示灯常亮,后来我把频率改了一下,Y0端口指示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