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2):
我有三台功率相同的电机,启动逻辑都不一样,能否只用一个热继,每个电机占热继的一相,目的是只要有一个过载,热继就跳,不知这样接线会不会有什么不好?

网友A:
不是出于节约的目的,这个想法可以。电机功率*1.7*1.2A用质量好的,如,NR2系列 开关*1.4A

网友B:
只保护一相,不要这样省,可以把三个继电器的常闭串在一起接控制电源控制接触器。

网友C:
一个热继电器用不了多少钱,省下了节约成本。但是出了问题就不划算了……

网友A:
讨论的应该是可行性,

网友D:
没这么用过,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E:
热继,还是一个电机一个为好。其实也没多少钱,个是个嘛,保护和检查都很直观方便。

网友F:
不行的,如果可行热继就不用三个接线端子了,每个热继一个端子就够了,热继厂家会很高兴这样做的,极大节约成本。

网友G:
保护一相不可以的,你想想刚好是你接入热继电器的这一相断相了会怎么样?

网友H:
为了省钱,还是安装空间不够

网友I:
启动的逻辑不一样?就是说,三台马达不会同时启动同时停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当一号马达和二号马达启动,三号马达不启动的时候,热继立即判断为电源缺相。

网友J:
不能这样用

网友K:
说可行的,请给个图,单相电机的就不用了。

网友L:
估计有时候保护不了。

网友M:
热继有两元件三元件的,为什么三元件的更好呢?楼主那么做就一元件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只保护一相,不要这样省,可以把三个继电器的常闭串在一起接控制电源控制接触器。
没有错,节约不是理由

网友O:
什么逻辑呀?这能省几个钱?

网友P:
这个真是比葛朗台还要厉害了

网友Q:
如8楼所说,若只接一相,则只在三相电流平衡时才有效(或者所检测到的正好为电流较大相才有效)。

网友R:
我感觉这样不行,保护不了电机。

网友S:
那干脆还不如不用了,三相都接上都不能让人放心,更何况只接一相

网友T:
保护的钱不能省,修一个电机都能买好几个热继电器了。设计的好不好,就看保护做的好不好

网友U:
钻牛角尖了,保护不了电机的

网友V:
还是用3个好了,热继电器一对一保护还有失灵的时候!

网友W:
这是挑战极限啊

网友X:
回复 网友I:
最好还是不要这样用

网友Y:
每个电机一个热继电器,辅助触点串起来然后进PLC就可以了吧!

网友Z:
多买两个热继吧

网友AA:
按你所设计,若其中一台通过热继的那一相断线了,热继如何动作呢?

网友AB:
热继电器不用也罢!

网友AC:
回复 网友I:
普通的热继电器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AD:
这样不会影响其他的设备吗?

网友AE:
估计是提出来讨论下。

网友AF:
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AG:
不懂,这个到底能省几个钱?除了问题维修的钱肯定不少于这个点

网友AH:
还是用3个好了.这能省多少钱。

网友AI:
热继才多少钱一个呀,这个钱都要省?

楼主:
谁都知道三对三接线用肯定是没有问题,之所以想讨论这个,初衷是觉得如果一对三接法原理上没问题,那省时,省钱、省地方不是挺好的吗?如果原理上说不过去,也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也好

网友AJ:
现在很多电机里面都有温度传感器了,感觉这是发展的驱势。

网友AK:
你这也太省了,我现在连热继电器都不用,直接选电动机保护器。

网友AL:
没必要这么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