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启动报F0054

楼主(2016-09-02):
有一台MM430机器,启动报F0054,已更换过主板,I/O板,下一步不知怎么弄了,有哪位师傅碰到这种情况,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就是I/O板的问题。主板不认了。

网友B:
恢复出厂值试了没有?是不是插座接触不好。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遇到过的就是I/O板问题

网友A:
昨天还遇到一个MM440的问题,他控制一台风机,已经n年了,而且前天还在正常工作,昨天的问题是报故障F0003,就是欠压。我用万能表测量进线电压380V,直流母线电压540V都是正常的。可是,用参数监控r0025和r0026,r0025 = 0,r0026 = 19。这就是坏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我用的存储器用错了,我用的是24C02,原来的坏了,看不清型号,求正确型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没修过MM4,我都是使用MM440。所以,帮不上你。可以问问其他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