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做无用功了

楼主(2016-09-02):
今天厂里面新买的电动葫芦坏了喊去修  走去一看线皮破了有点打火  包起一开  电动机抖动很大  以为缺相检查又没缺  后来刨那个齿轮刨不动以为卡起了    拆下来一看电机转不动 拆电机 结果电机里面有一个刹车 他这种电机我也是第一次见刹车没有单独的线圈  刹车动作是靠电机运行产生的磁力吸力 吸动衔铁  电机抖动 是刹车动做时衔铁撞击 电机  产生的  搞半天全做无用工了

网友A:
电动葫芦好多都是用的锥型转子电机。楼主是不是说的这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葫芦好多都是用的锥型转子电机。楼主是不是说的这电机?
我也不认识那种电机 第一次见 电机的转子很小 定子很大   刹车释放就是把 衔铁吸在定子上

网友B:
常用的电机啊,估计是刹车间隙没调好

网友C:
学到新知识,不算无用功。

网友D:
慢慢积累维修经验

网友E:
锥形电机,看来是第一次接触行车电机呢

网友F:
这是学到了经验

网友G:
折腾半天看了个彻底,也是收获很大的啊!

网友H:
这也是收获啊

网友I:
拆开印象深

网友J:
没有见过锥形转子电机不奇怪的,以后就明白了

网友K:
什么问题多会有第一次啊

网友L:
这不算无用功
至少你知道这类型的货出现这问题该怎么处理

网友M:
拍个照片上来,楼主
估计是锥形电机

网友N:
4楼说的有理;
看顶楼描述,应当是锥形转子电动机,可以看看电机的型号。

网友O: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P:
我们到是经常使用锥形电机

网友Q:
抖动是正常现象?怎么修的?
楼主说个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