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怎么看啊 ? 减副123下面的三道虚线表示什么和黑点

楼主(2016-09-03):
(无正文)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主令开关一共有三档,分别对应1,2,3,当打到某一档是,对应的黑点导通

网友A:
补充下:应该是左右各三档

网友B:
图的体积大了点,半天出不来看不成了。
版主回复的楼主应该很满意了,要不然根据型号找产品说明书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图上面有四个档位

网友C:
中间是空挡

网友D:
这个电气符号比较老,很多单位不在使用,但新的国标又没有比这好用的,所以就还有人在用,应该还有触点通断图
怎么看图,举例如下,开关披至增幅1档,315--303 ON 325-303 ON
开关披至增幅2档,315--303 ON 325-303 ON 327--303 ON
如有错望有更精通的大侠指出,谢谢

网友E:
这应当是GB 312-64中的符号,图中示出了7个位置;有黑点者,表示手柄转到该位置时触点接通。
触点接通情况示例,可参见6楼;是否准确,可查看原理核对。

网友F:
一二次图配合的看,KM4567才是1234当。那三条虚线应该是转换开关。

网友G:
6楼正解!

网友H:
中间那个档叫零位,是保护用的,断电以后要重新从零位开始。

网友I:
多功能转化开关

网友J:
你现场不是有实物吗?再场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