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3):
官网都关了,怎么回事?有个老产品需要做个跟DVP通讯的数据线,资料也找不到。

网友A:
一般用plc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B:
宏绩触摸屏?
有这个牌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坑爹货,昙花一现,售后都没有啊

网友C:
不行就换了吧,这种以后维护是个大问题!

网友D:
人家厂子倒闭了,你还玩个毛!
直接换

网友E:
换厂家吧,7吋触屏也不贵。

网友F:
还是换吧,要不以后也是问题。尽量不给自己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