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3):
去年根据论坛朋友的提示应该是空压机气罐跟活塞缸之间联通的止回阀坏了,一直没换也正常用着,昨天下午看到机油乳化了然后就放掉换了新的,今天一大早就看到油镜又变成乳白色的了,难不成是止回阀坏了的原因吗?百度搜索的答案又说是活塞环坏了密封不好造成的,各位可以给我分析下原因吗?

网友A:
止回阀坏,气压升不高,发热严重,应该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年就已经没用压力开关那个顶针放掉管道里的气了,只不过启动压力会大点但是电机能正常启动不过载,现在不知这个机油乳化是怎样造成的,现在气压达到0.6以上就会有点刺耳的声音,难不成是拉缸了?

网友B:
应该是活塞环密封不好了,首先换活塞环

网友C:
用的什么机油?要用空压机专用油,如用普通机油就会变色。

网友D:
我怀疑你的机油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加油站买的柴油机油

网友E:
进来学习下,活塞空压机用什么机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活塞环难换吗?怎么机头好像有3个汽缸啊,3个都要拆吗?先换了单向阀行吗?

网友F:
我们这儿有过用了一次便宜的空压机油 结果油乳化厉害  省了 2000块的油钱  光治理乳化油留下的遗祸就花了不到两万  得不偿失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的是狠好的空压机吧!我们的也就是几千块的活塞空压机,从加油站买了瓶100块的机油加了进去,呵呵

网友B:
机油乳化也就是压缩机将空气压缩后空气内水蒸汽凝结变成水串入机油所致,所以活塞环........

网友H:
建议检查活塞环。一般这乳化都是外部含水空气进入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要是活塞环坏了还能正常工作吗?我们的空压机打气从0.45到0.8兆帕大概40秒左右,还有就是压力达到0.65以上就有点刺耳的声音一直到空压机停止,这是活塞环坏了的症状吗?

网友I:
是不是有气体进入油里面了

网友J:
要用专用机油,这个钱不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