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3):
台达DOP-B10S411触摸屏程序下载线的驱动谁有啊,我上官网也没找到,软件重新安装也没有用,屏幕程序本来就有密码,现在密码也忘记了,想把程序覆盖,驱动程序又安装不上,卡住了。哪位大侠给个驱动程序啊?

网友A:
编程软件下面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下面的我试过了,安装失败。怎么回事呢?有没有独立的驱动程序啊。邮箱:pengqiuyun@163.com

网友B:
发现这个B系列驱动总是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软件设置问题,触摸屏下载后,电脑就不能下载和上载,下载后改成2了。进入触摸屏系统修改系统设置USB,2改成1就能下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怎么没找到系统设置的USB呢?我只在软件的环境设置中有一个上下载端口。现在选择的就是USB

网友D(2017-03-21):
回复 楼主: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现在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求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