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3):
(无正文)

网友A:
拍照时手能不抖吗?
STOP灯亮,那就是外部给的运行信号关了;

楼主:
变频器能接受启动运行信号,RUN一亮 STOP灯就不停闪烁

网友A:
查看参数P01设定值是多少?

网友B:
先确定故障点在那里

网友C:
有没有报警故障代码,重启一下试试。

楼主(2016-10-17):
电脑转接板问题,厂家维修人员来更换了一块,发现也是坏的,只好机箱快递发南京四平,MADE IN USA要1200羊

网友D:
普通应用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C:
变频器坏了

网友E:
精雕机应该是用维宏控制卡的吧,盗版卡淘宝上一二百一张,用着也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