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定时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9-03):
我想问下x0断开后在时序图里面怎么是上升的,我是新人,有点疑惑,请大神指点。是不是与上升沿与下降沿有什么关系。谢谢。

网友A:
断电保持时间继电器
1ms:T246--T249
100m:T250--T255
X0断电后计时停止但数据不清零,X0再次接通后计时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但是我很疑惑x0断电后在时序图里面怎么是上升的,不是应该下降吗?

网友B:
T253为累积定时器;
X0接通34。5秒后Y0输出;

网友C:
顶楼所示,应该是X0在断开时接通(t0部分)、X0断开后再接通(t1部分)。
X0接通时,T253计时。

楼主:
我只想知道的是x0断开时,在时序图里面为什么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

网友C:
是不是指顶楼的时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C:
如下图所示,X0从断开到接通时,会有一个上升沿:
不知是不是这样理解(不知我是否理解了所问)。

网友B:
普通的定时器,前面的X0断开,定时器就复位了;
累积定时器,当X0断开时,定时器停止计时,当下次X0再接通时按上次的计时值继续计时,仅此而已;

网友D:
看来顶楼对时序逻辑图不是特别明白

网友E:
这个时序图看的费劲,对于新手而言确实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