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电磁平台

楼主(2016-09-03):
插头变形,有知道哪里有买的大师请上个地址,多谢

网友A:
上万能的淘宝购买。

网友B:
淘宝应该有

楼主:
淘宝好像找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好像找不到
没仔细找怎知道没有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插头插座一起换一套啊!不一定单换插头啊!

网友E:
买一套吧,插头、插座一起的航空插头

楼主:
特定的使用环境和位置是不能随便换的

网友C:
这个应该要防水防油。

网友F:
换套航插也可以啊

网友G:
这个淘宝铁定有,就看你要质量好的还是便宜的

网友H:
全部换掉好了,买一套10芯(15A)航空插座(头),不需要原样的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