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模块

楼主(2016-09-03):
fx1n-40mr型号plc上输出触点坏了,现在要用什么型号的扩展模块,。本人是新手,求大师门指点

网友A:
使用输出模块

网友B:
FX2N-8EYR,8点扩展输出;继电器的;
如果是晶体管就用8EYT;

网友C:
换新款的FX3U或者FX5U吧,这样故障也处理了,又锻炼了一次编程能力+故障硬件的拆修能力。
而且如果能够指定硬件供应商的话,又多出来一个关系网,你懂的。

网友D:
加一个扩展模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哪个型号的

网友E:
换一个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F:
没有多余的点吗?换输出点。拆开换硬件。

网友G:
没有多余的点吗?有的话改点就可以

网友H:
NY24W-K小继电器买几个备着,才几块钱,焊四个点就可以了

网友I:
有多余的点吗,有的话换个点就好,没有维修也很方便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H:
换个继电器不复杂

网友K:
没有空余的吗?

网友L:
可以自己拆开维修更换小继电器,我换过,好换
使用FX2N的扩展模块就行

网友D:
给你一个FX系列PLC选型工具,很好用的:
FX1S FX1N FX3G FX3U(C)系列PLC中文选型指南系统工具
链接:http://pan.baidu.com/s/1i5tymnr
密码:d6k0

网友M:
拆开换继电器.

网友N:
拿来我给你修,淘宝店铺搜索下

网友O:
改个点就行了,一般都有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