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红的按钮是什么意思。多谢多谢。

楼主(2016-09-03):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启动和钥匙开关吗

网友B:
这么新的机床,找机床说明书详看啊。

网友C:
钥匙开关是为了安全用的吧,看图貌似是能选择三种模式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D:
看说明书 或者电话厂家

网友E:
只能看说明书哦

网友F:
什么设备,也说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米克朗数控,系统是海德汉的。

网友G:
看说明书

网友H:
钥匙开关应该是锁程序的。

网友I:
一时找不到相关标准、又不了解该类系统的话,可能难以识读其符号;根据说明书辨认,是个办法。
想来,上面那个按钮会不会与停止、调整什么的有关,钥匙开关中间位置会不会与准备、等待之类有关。

网友J:
师傅你是怎么上传图片的可以教教我吗?我也想上传图片不知道怎么上传,请大神指教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