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3):
读取时钟指令放在vb300开始的八个字节,我是要13点30分接通,教教小白,程序哪里不对

努力做个正常人,健身、学习、旅行,宅男也罢

楼主:
vw2000和vw2002的值都不对
努力做个正常人,健身、学习、旅行,宅男也罢

楼主:
努力做个正常人,健身、学习、旅行,宅男也罢

楼主:
vw2000应该是小时,vw2002是分钟,但一个显示1100,一个显示400
努力做个正常人,健身、学习、旅行,宅男也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vw2000应该是小时,vw2002是分钟,但一个显示1100,一个显示400

什么叫应该?
VW1000=VB1000_VB1001=小时_分钟,合成后的数值能代表什么?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在做时间比较时两者的数据类型必须是为十进制整数格式。
要计算时间需要将BCD格式的时钟数据与十进制的数据之间的转换,使用Clock_Integer 指令就可以实现。
简单的可以这样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放到vb300开始的八个字节,从vb303和vb304传递转换到vw2000和vw2002,这样有什么问题,也不太明白你说的
努力做个正常人,健身、学习、旅行,宅男也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请问Clock_Integer 是什么指令,上面也没看到转换指令BCD-I
努力做个正常人,健身、学习、旅行,宅男也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明白还得看手册的解释。
首先,VB303是小时、VB304是分钟,传送后也就是VB1000是小时、VB1001是分钟。
那么VW1000便包含了小时和分钟(高8位是小时低8位是分钟)。用二进制或十六进制还能看明白其意义,但是将这个合起来的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连机器都看不懂这是什么了,仅仅是一个对应于16位二进制的十进制数值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vb303我传送到vb1000,但VB304是传送到vb1002再转整数的,难道小时传到vb1000了分钟就会到vb1001吗?
后面我分别送到ac0和ac1就好了
努力做个正常人,健身、学习、旅行,宅男也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来是我说错了。
VB1001没有被写入任何内容,8位都是0。
如果用数值说话,假设VB1000是0000_1001,即十进制的9,
则VW1000就是0000_1001_0000_0000,即十进制的2304;
能看出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C:
s7-200PLC数据存储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你的数据中VB1000是17,二进制为0001 0001。而VW1000中VB1000在高位VB1001在低位,即VW1000为00010001 00000000 显示十进制即4352!同理VW1002为12800而不是50!
要想得到正确的数据需要把vw1000,VW1002中高低字节颠倒过来!西门子200中有这方面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