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博途V10.5基础版里面是不是无法创建多背景数据块?

楼主(2016-09-03):
在S7-1200的编程过程中,为啥不能创建多背景数据块?是我的软件版本的问题吗?我的做法是在FB1中调用2次FB2,但是在FB1中的数据类型中就是找不到FB2的名称啊。博途V10.5基础版里面是不是无法创建多背景数据块?

网友A:
。。。。。先不回答楼主的问题。
楼主要是想用1200做工程,那么,赶紧的放弃
TIA PortalSTEP 7 Basic V10.5。
现在出的1200,固件版本4.0起步 。
Basic V10.5 无法对其编程。
原因也很简单:无法识别CPU的固件版本。
问:那Basic V10.5有什么用?
答:没用!
楼主,哪怕学习我都不建议用V10.5
赶紧换 TIA PORTAL v13 SP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建议,我收下了哈

网友B:
是的 我们现在用v13sp1

楼主:
这个问题,还有哪位同行知道吗

网友A:
。。。。你的概念有点错乱吧。
FB1调用FB2,那你得在FB2
中应该有程序,然后建立输入
输出的形参。在FB1调用时输
入实参,然后完成控制任务。
多重背景,应该是你在某个块
中,比如用到许多定时器,那么
你可以建立多重背景,而无需为
每个定时器建立背景数据。从而
节省存储空间,优化了程序。

网友A:
。。。。还有你的编程习惯很独特。
我是喜欢主程序调用FB
FB调用FC。。。。你这个
FB调用FB,看着好别扭。

网友C:
我已经不能告诉你是否是你的软件问题了,因为我不可能去装10.5基础版了。
在V13 SP1版本上,多重背景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这么热心截图给我看,感谢。

网友D(2017-04-08):
回复 网友C:
求教,step7 中使用多重背景很简单,protal不会用啊,能教教我吗?28900019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