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3):
各位大神,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studio5000和rslinx v3.6不能同时授权,就是授权了studio5000后rslinx v3.6就打不开了,然后再授权rslinx v3.6之后studio5000就提示未能成功激活,怎么解决啊!

网友A(2016-10-14):
你安装的时候 一起装就行了  另外就是授权文件应该是在一起的  按照顺序去复制替换授权文件 就不要单独去授权了

多少版本啊  我这有20  21  27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