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3):
不是说输入信号X是不能进行RST(复位)操作的吗,我这个怎么能操作?

网友A:
谁说的输入不能用复位?没有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好~~反正软件运行没问题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把高速计数器与普通计数器搞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应该就是普通计数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说输入信号X是不能进行RST(复位)操作的吗,我这个怎么能操作?

说的是不能复位输入信号!

网友D:
程序没问题呀

网友E:
因为输入是由外部信号控制的,所以不能置位也不能复位,需要外部信号来控制,否则就逻辑混乱了。
你这个复位的是计数器,并不是输入,所以是可以的。

网友F:
高速计数器不能用普通RST指令复位是对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计数器是可以复位的,两个概念。

网友G:
是的,如5楼、7楼所说,所称输入信号X不能进行复位操作,是指不能对X进行复位,而不是指X的接点不能驱动RS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