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3):
求教各位朋友一个问题,现在正在调试一台配有台达B2伺服电机,编码器最大分辨率是160000p/rev ,电机直连一台减速器,减速比是25:1(电机端25,减速器输出轴是1),减速器输出轴套一个直径50的同步轮,通过同步带带动一个外径70的同步轮来驱动转盘旋转,现在怎么设置电子齿轮比,以及我设定转台每次旋转角度和旋转速度改如何来比例转换,折腾了两天,还没有搞定

网友A:
你不要去关心编码器最大分辨率,一般伺服电机都有一个参数设定电机一圈多少脉冲,例如你设定一圈5000脉冲,后面自己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