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3):
(无正文)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图,这个时间继电器应该是那种循环式的,就是上面有两个旋钮,一个是延时接通一个是延时断开,只要通上电就一直这样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这样说的话 KM5  6自锁就能通了 这种时间继电器的符号你见过没有兄弟

网友A:
说实话我以前这种时间继电器实物见到用过但不知道符号是怎样的,刚刚看第一眼还以为是画错了,分析了后就想到应该是这种时间继电器。

网友B:
末按标准代号绘图,看不懂。

网友C:
我也刚功过DH48S-S系列的,在一些重复自动起停上用还行

网友D:
楼主或可根据时间继电器型号,查找其功能。

网友E:
同意三楼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型号查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