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

楼主(2016-09-03):
请问大师,光洋PLC编程软件安装在W764位系统上,怎么跟PLC连接不上?

网友A:
你查看一下编程口连接,不要编程口选择不对那个怎么可以联通呢

网友B:
用的是哪种编程电缆呢?

网友C:
什么连接线?
需要驱动吗?
设置正确吗?

网友D:
驱动估计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