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3):
信捷XDM系列的随动功能是什么意思?

我下载了XD系列的编程手册也没看到有关的说明

楼主:
找到了,但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用来做跟随的,同步轴或者用脉冲发生器控制伺服。

网友B:
就是字面意思,随动
根据脉冲输入,对应关系控制对应输出

网友C:
运动控制的吧

网友D:
说白了就是在一个运行装置加装编码器做跟踪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字面意思,随动
根据脉冲输入,对应关系控制对应输出
我还以为是追剪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