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3):
要控制在生产线上的5台三相电机,总的漏电空开和进线分别用多大?经验不足,请各位前辈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控制电机空开容量1.5-2倍额定电流。具体多少你算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5台750W,380V的电,我觉得20A的空开也行了吧,包括损耗就选个30A的绝对足够了,是这样吗?

网友B:
5台是同时启动还是分时启动?分时启动750W电机一台2A电流,5台10A,一台以2倍计算为4A加其余4台8A总电流为12A,那么16A的空开足以。

网友C:
D型16-20都可以。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五台全开也不超过10A,20A就够了,

网友D:
电动机的空开,用D型的。电感负载。

网友E:
楼主选带漏电的啊?那漏电动作电流选多大的呢?

网友F:
带有开关电源类负载不要用漏电断路器,基本没法工作

网友G:
16安的空开可以胜任。

网友H:
看额定电流来算其中一台的额定电流2倍加额定电流乘以4

网友I:
16A就大着了,但是每个电机都得有单独空开要不起不到保护作用,.要想保护的及时10A 也行

网友J:
   5台750W三相电机换算成千瓦,每台也就是0.75KW,额定电流1.5A,启动电流X(1.5-2倍)=3A;5台电机总功率3.75KW。5台电机总的额定电流=7.5A,总电流这要看你5台电机是否同时启动还是分开循序启动哦。16A空开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