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3):
如图,程序中有DMUL指令,但是在搜索框中输入MUL只能搜到全字匹配的内容,怎样才能搜到DMUL?有没有通配符?

网友A:
使用GX Developer搜索过注释,也是搜索不到。可能是使用方法不对,然后就没再用过

网友B:
你要找DMUL指令,为什么不输入DMUL呢

网友C:
前面选择指令符号标志,后面输入指令名称

网友D:
选择指令,输入指令字母,搜索下一个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搜索元件,指令很少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