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方V350变频器

楼主(2016-09-03):
一台四方变频器,4千瓦的,型号V350,因受潮打火,模块的整流部分坏了,辅助电源也坏了,从母线到辅助电源.的一个贴片电阻烧了,就是正面和反面的R1和R2,看不清阻值了,有朋友知道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吗?
20分悬赏,已用5分

楼主:
图终于传上了,第一次发帖,不好意思

网友A:
R1.R2应该是启动电阻,根据电源芯片的参数可以计算出它的阻值!
【方案】
倍福 TwinCAT TCP/IP 为网络通信开启无限可能

楼主:
不是启动电阻,是个保险电阻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个阻值很小的限流电阻,随便大概在1到5欧的样子,你可以用在这个值差不多的代换上就可以了,看电路是P+到开关变压器输入端,你可以用万用表确认下,如果没有错就直接代换,没有问题的,修复好坏的件用维修直流电试下就可以了
+5
【方案】
CNC | 你必须知道的自定义画面开放方式

网友C:
根据电路的走向猜到用途
敏问找算丁亏楼累
敏问找算哭哲累嘿
敏问够算恐哈做累揍忍没催妹

【方案】
应用案例 |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灵活应用于固态金属增材制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应该是个阻值不太大的电阻,我发帖是因为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接触变频器的朋友,想看看有没有哪个朋友正好有这种变频器,帮我看一下确切的阻值,也许是我修东西太过死板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朋友的参考意见

网友B:
回复 楼主:
350的机器有的,只是要去找坏的,坏的报废机放得太乱,不好找就没有找,四方的修得多一般都好修的,E380、C300修得比V350多
【方案】
菱机妙用 | 原点回归&轨迹控制,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来帮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朋友,明天我用个几欧电阻装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