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字量输入地址自动生成的地址设置不好

楼主(2016-09-03):
各位请教一下
我想设置 PLC数字量输入 自动生成的地址 设置成三菱的 但是增量调成了1 为什么每次输入数字量输入后 起始地址是X1.0 而不能够变成X1 或者X0
想问问看能不能把这个小数点去掉
然后把起始地址也改掉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我把我解决的方法写成图文跟大家说
首先是要设置一个增量1 输入标识是X
PLC地址由三个部分组成
高位计数器+分隔符+低位计数器组成。
像西门子的话就是 I0.1 0.1地址由 高位0 分隔符. 低位1 组成
但是三菱只需要个高位 可以把低位计数器去掉, 分隔符去掉

网友A:
这个狗屁软件俺现在拒绝使用

网友B:
话说这什么软件。。。我怎么不记得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挺好用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EPLAN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吧,正版用不起盗版不给用,还是老实用CAD

网友C(2017-03-13):
想要快速高效绘制电气设计图,非EPLAN不可!

网友D:
看到这里才发现专业电气绘图软件确实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