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电缸

楼主(2016-09-03):
哪位大侠指导下,怎么样用s7300控制smc电缸,

网友A:
电缸就是一个伺服电机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缸就是一个伺服电机罢了,
不是吧,以前用过就是直流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缸就是一个伺服电机罢了,
不是吧,以前用过就是直流电机
伺服电机有交流伺服电机和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C:
电缸当伺服用就行

网友D:
现在的电缸一般是交流伺服电机,配套相应的伺服驱动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脑补了一下,以前用的是普通电缸,现在有伺服电缸
您用过,透露一下,伺服电缸与伺服+丝杠比价格谁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脑补了一下,以前用的是普通电缸,现在有伺服电缸
您用过,透露一下,伺服电缸与伺服+丝杠比价格谁优
我给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做项目用过电缸,进口的,价格老贵了!!
当然电缸目前国产很多,但是价格不好说,质量参差不齐,伺服电机+丝杠只是需要自己设计机械结构,性价比绝对大于伺服电缸

网友E:
用伺服电机,加驱动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