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4):
有一同事用一台三相380V变频器控制一台带刹车电机,刹车线圈220V,原来刹车线圈是接在电机中性点和其中一相上面,他接线的时候就把变频器的输出接在用UVW上,然后又接了一根零线在中性点上,等通电启动变频器只听到一声啪的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变频器烧坏的呢,我知道不可以这样接,可我说不出原因来

网友A:
短路烧了

网友B:
炸晕了不知乍回事?画个线路图,仔细想想就知道了!!

网友C:
单独接220不好吗?

网友D:
是呀,可以画出一个接线图,然后,分析一下上电以后,电流的走向,就看出问题来了吧。一般出现故障,都要做一个工作过程的分析,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E:
估计短路了吧,要不应该不会少烧的

网友F:
牛人:电源直接通过IGBT与零线短路,不炸就没有天理

网友G:
也很奇怪,等待高手。我这刹车线圈也你说的那种

网友H:
刹车电源另外接,

网友F:
这个大师应该没有用过变频器或者用的不多,最起码不懂变频器

网友I:
这线都能接出来,无语了,从变频器输出侧给变频器一个电压,这是接线的禁忌,不坏才怪,这样接,抱闸220v,太不专业了

网友J:
电机中性点在哪,没发现电机有这个点啊?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星型接法是不是有中性点,一般行车电机都是星型接法。

网友L:
楼主可否画一张草图看看,我感觉变频器会报接地,但怎么就炸了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也很奇怪,等待高手。我这刹车线圈也你说的那种
刹车线圈应该由另外的220V电源供电。

网友G:
回复 网友M:
这种接法在50hz下是正确的,电机绕组看成一个星接的自耦变压器。正好中性点对某相是220v.我没用过变频器这样接的所以比较奇怪变频器怎么烧了。按理说电机没问题的情况下三相是平衡的,中性点对地没电压怎么会烧变频器

网友H:
变频器输出的是交直交变换的正弦波;你又把零线与变频器输出弄一起,只能那啥

网友N:
中性点又给接了地,那就直接接地短路,变频器不爆才怪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一同事用一台三相380V变频器控制一台带刹车电机,刹车线圈220V,原来刹车线圈是接在电机中性点和其中一相上面,他接线的时候就把变频器的输出接在用UVW上,然后又接了一根零线在中性点上,等通电启动变频器只听到一声啪的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变频器烧坏的呢,我知道不可以这样接,可我说不出原因来
原来刹车线圈是接在电机中性点和其中一相上面,你这个接在变频器上,当变频是,刹车线圈电源也不够,不能使刹车动作啊

网友O(2017-05-24):
变频器整流肯定炸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J:
电机中性点在哪,没发现电机有这个点啊?
他说的是星型接法的电机的星型点就是中性点,那个电位和变压器的零线电位是一个道理,但是电机缺相,就呵呵了,一般不建议这样接

网友Q: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成正比的,应该用变频器内自带继电器控制一个接触器,接触器再去控制抱闸,这样抱闸就可以根据频率通断了,我们有机器就是这样做的,效果不错。

网友R(2017-07-18):
就是,现在的变频器用的很多的

网友S:
牛,,,,什么事都有人干

网友F:
这个其实就是犯了没有考虑寄生回路的错误!

楼主(2017-10-25):
谢谢以上这么多位的热心留言和指教.

网友T(2017-12-11):
除了这个抱闸,还有变频电机上的散热风扇,都是不经过变频器,只能用独立的接触器控制。你可以像24楼说的从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那控制一个接触器来控制刹车,也可以用变频器外控方式控制变频器,变频通断同时刹车接触器通断。多看下变频器说明书,里面有教你如何使用变频器的继电器或如何调整成外控方式。

网友U:
刹车单独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