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

楼主(2016-09-04):
厂有三台风机电动机160kw,之前都正常,近来连续三天报费三台。运转时都是正常,报费后多是电机发热高温,或是跳闸。请问可能是那方面的问题。1风机。2电机。3软启动及电路。4风门和风闸。

网友A:
运行坏境是否有大的改变  接线端子是否松动  是不是同时安装的 寿命接近

网友B:
发图看看,电机才开的定子

网友C:
风门运行正常吗?

网友D:
是三台相继都出现了故障,还是换上去的电机又出了问题;运转时都正常,是说观测时电压、电流等都正常吗?
近期有无其他变化(故障之前),如风机维护维修等。

网友E:
3台同时出现问题,只能说小马拉大车过载所致

网友F:
在运行时检测一下电机的三相运行电流,看看是否超过额定电流

网友G:
不用看了,风轮和电机不匹配造成慢性死亡

网友H:
测测电流吧

网友I:
你所的现象,如果电机风叶正常,那可能是过载引起的过热,还有可能是不是电机转子扫镗引起的,按理说应该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你应该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检测下三相电流与三相电压是否正常。用钳形电流表检测下电流吧,检测下热继电器整流值是否正确。检查下电机在空载时的电流后再加负载后的电流变化...

网友J:
可能性最大的是风机或电机的轴承出了问题,其次电源电压、三相平衡方面是否有问题?三台风机总共用了多长时间?有什么保护措施?

网友K:
没有电流保护吗?

网友L:
是坏1台后又换了2次都坏了还是不同位置的3台

网友M:
没有保护吗?运行时不检测吗?

网友N:
主要检查见机与电机的振动情况如何?风机是用在什么场合下的?

网友O:
详细是一下具体情况

网友P:
3台设备都坏了?电压正常吗?

网友Q:
楼主详细说说怎么回事

网友R:
保护没动作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S:
楼主呢?怎么没有回复大家问题呢。没有对周围的环境温度和条件、状态等的进一步介绍,真不好说为什么三台电机都坏了。或把电机拆开看看里面能否发现点什么?多讲一些,总会有帮助大家参与交流的。

网友T:
到周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