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4):
我这有个开关电源没有输出24V电压  经查保险管爆  开关管2SC2625 两个都烧坏   更换两个开关管2SC2625  更换保险管    上电有24v输出   关掉电源    再次上电  原来的故障再次出现    为什么成对烧保险管   现在不知如何下手  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屡烧开关管要检查400v滤波电容和尖峰脉冲吸收回路

网友B:
开关管有两个?是半桥式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屡烧开关管要检查400v滤波电容和尖峰脉冲吸收回路[/quot
看起来后者居多

楼主:
开关管有两个?是半桥式的吗    不好意思  这个半桥式指的是什么  请明示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滤婆电容的问题  没有容量   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一般都是300V电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