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4):
倒计时100min,plc里设置好T0,从HMI输入时间(min),再乘以60后给T0计数,到时间后T0闭合
但是因为时间太长,不能在屏幕上显示已经计的时间,这样很不方便,不知道已经计了多久时间,有什么办法能将已经发生的时间显示出来呢?

网友A:
可以自己做定时程序,不用定时器

网友B:
T作时基、C或D计数;倒计时就做减计数

网友C:
要求精度高可以读取系统时钟与设置目标值进行运算处理,这样不受扫描时钟影响

网友D:
条件通了,开始计数。秒 分依次显示就行了

网友E:
不要用计时器,用减法指令,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网友F:
人机里读T0的值,然后在人机里转换下时间。

网友G:
干嘛费用定时器。。。。定义一个word,开始计时时就是把设定值映射到这里,然后用一秒脉冲做条件去做减法。。一秒减1。其它的你自己想想呗。

网友H:
简单点用分钟脉冲,三菱的是M8014

M8014  INCP D200

SUB K100 D200 D10

D10就是倒计时了

楼主:
??大家真是太厉害了,越学知识越少了
受教了各位前辈!

网友I:
关键是思路,自己想到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作时基、C或D计数;倒计时就做减计数
这个也是好方法
你们怎么都这么厉害呢?

网友J:
什么触摸屏,可以在使用宏做!

网友K:
用PLC内部的一分钟脉冲来做,很简单。

网友L:
60秒1分 整100次不说可以吗

网友M:
计时器不如一秒脉冲做减记数好使

网友N:
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