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4):
我们做了一台设备通过吸盘把木板送到砂光机中,但是由于板子之间有时候粘在一起了,所以当送板时容易送入两张板,造成毁板,先在有什么方法能够识别两张板,现在用的是两个光电检测放板升降台的高度,来识别是否吸了两张板,但是经常容易误触发,有什么方法能够有效识别两张板呢?望解答。。

网友A:
帮楼主吧这个帖子顶起来

网友B:
也不了解这方面,提不出意见;
板的尺寸(厚度)、重量,现在两个光电是如何检测的。

网友C:
想法测板的厚度吧,不知道你的板有多厚,运行速度如何。

网友D:
板子的尺寸重量如何,觉得可以从重量下手

网友E:
发张现场实物图看下,大伙好帮你想解决的方法

网友F:
厚度,重量同时检测,再吸板时有厚度检测,在下道工序上有重量检测。

网友G:
觉得压力传感器比较适合吧

网友H:
最好说明板子大小重量,才好针对性支招

网友I:
做一个档板,连接一个微动,给出一个报警信号,成不?前提是板要够厚…

网友J:
如果板子较厚可以用个气缸带个传感器一压,如果有接通信号就是2张板。

网友K:
加个拉压传感器.超过设定的重量时,会报警..

网友L:
我觉得做传感器报警,还不如想想怎么制作分离装置,保证100%的单张板的取料率,就像打印机的进纸机构一样,你随便放几十张纸,它都是只进入一张纸进行打印。

网友M:
木板不重的话在吸嘴下方加条气管,每次吸住后吹一下气。

网友N:
双重检测,厚度,重量,误差会减小。看现场好改不。情况还是跟据现场来,利用,还有更好的方法吧

网友O:
做一个传送装置,一次只推一张板过来给他吸就不行了啊

网友P:
15楼的方法有效做一个推送装置吧把板材分离。

网友H:
做一个精密升降台放置板材,升降台每次上升一块板材厚度,用一个推送装置将板材分离,但是这个造价不低呢,最起码一个气缸顶升、一个气缸推送,顶升高度靠机械限制,顶升气缸重复升降

网友Q:
有专门检测单双张的.倍家福的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板子厚16MM,吸板只吸一边,然后推进砂光机,没有全部吸起来,

楼主:
板子厚16MM,吸板只吸一边,然后推进砂光机,没有全部吸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图片

网友G:
回复 楼主:
误触发的原因是什么?能简单说下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图片
感觉进料口可以制作一个模具,只能进入一张板的过滤级别模具。

网友R:
升降用伺服吗?
没有,感觉用模具不好使

可以用测距传感器
不清楚现在光电装在哪儿,估计不是点光束
说实在,16mm够厚了,方法比较多,微动开关都可以

网友R:
如果不是全程送料,可否将送料机左移,提扳料前端

网友S:
试试这个Keyence DD-860

网友M:
看图之所以进两张应该是右边吸上来还是只会吸住一块的,只时左边没起来有可能就两块一起进去了。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在右边吸住后加一个气缸压住下一块板
还有这个木板是不是推走一块就上升一块的高度,如果是的话可以在下一块位置做一个挡板挡住。
觉得从源头解决也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T:
我这边吸0.3MM的铜板有你要的方法

网友S:
气缸动作是单一的吸取上升吗?
能不能做成吸取上升、下降、上升的抖动动作呢?我们的PCB板吸取时就有这个动作来防止吸取两张板,另加传感器检测。

网友U:
赞同12楼的方法,如何保证每次只吸到一块板最重要,而不是如何检测到是吸了多层板,毕竟检测出来了还是要停机去处理

网友V:
用电容传感器!我们探测双张纸就是用的电容传感器 效果不错,主要是区别厚度不同,仅供参考

网友W:
我觉得加多个机构,保证每次都是一张板好!

网友X:
你这个是用什么来吸的啊,想了解下

网友Y(2016-12-02):
有用过u型那种传感器吗?机械装置,两张厚度会顶开然后报警

网友Z:
楼主可以说得更详细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