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4):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看了欧姆龙CP1H通过内置modbus经过CIF11控制变频器,不需要加校验。假如我用无协议控制指令TXD和RXD经过CIF11控制变频器需不需要做校验程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看了欧姆龙CP1H通过内置modbus经过CIF11控制变频器,不需要加校验。假如我用无协议控制指令TXD和RXD经过CIF11控制变频器需不需要做校验程序呢???
要!如果用TXD和RXD指令的话,CRC校验肯定要自己编写!或者说CRC校验需要自己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