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4):
运动控制可以输出高速脉冲控制步进电机运动,问:如何能够通过触摸屏控制步进电机变速运动,例如:触摸屏给plc的寄存器地址下发数值,改变输出的脉冲数,这样就可以改变步进电机的速度。只是所想的,不知是否正确,也没实验,各位大侠,能否分享经验,好像应该用M-control指令吧。

网友A:
用库向导;调用库向导生成的子程序

网友B:
和200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