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

楼主(2016-09-04):
37Kw丹佛斯变频器电人,变频是直接接在400安空开下面的,与它同时并接在空开下的有主机电加热圈。空开明明已经是拉下几个小时了,修加热圈时竞被电了一下,什么鬼?用电笔测一下,竟然是满灯,看来电压不低,以为空开坏掉了,拆开空开下线再测,是变频R,S,T端返回电,20秒后5秒带电,周而复始,这是什么鬼,以前怎么没见过!

网友A:
你这空开下端是进线上端是出线

网友B:
变频器存的电有放电电阻,除非开路,电容存电,整流漏电才会返到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空开下端是进线上端是出线
空开下端给变频器R,S,T供电

网友C:
查一下整个线路:应该有回路提供电源,否则不会凭空来电,当然伺服电机如果转动自然可以发电

网友D:
变频器的电容没放完电,这电容也太厉害了

网友E:
查一下整个线路.应该没断完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整个线路.应该没断完电.
确定无其它供电回路,且空开是新的,并且拉下几个小时了再维修!

网友F:
有加热设备,是不是从零线查下

网友G:
是不是感应电压。

网友H:
漏电这就要全方面检查了,两个小时变频器电容容量再大也不会没放完啊,具体全面查下,按照8楼的意见查下,以前碰到过零线馈电情况

网友I:
先把变频器拆下来,再检查就知道电从哪里来啦!

网友J:
电容的原因吧

网友K:
检查变频器放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