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4):
各位大侠:
      遇到一件比较偏门的事情,同事写的Q系列PLC的程序,用了几个FB块,源代码和程序都写入ROM里面,
折腾了几天才从知道是写入ROM里面,今天才顺利完整地拷了出来,目前还不改动他的程序,因为不会写入ROM里面,

请教几个问题:
1、ROM里面的程序会在开机的时候自动下载到程序存储器里面吗?
2、修改的程序怎么写入ROM里面?
3、FB块程序怎么写入PLC里面?

因为机台在生产,这种情况以前没有碰到,不敢轻举妄动,麻烦知道的大侠请赐教!
从程序存储器里面拷出程序的时候会提示如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
      遇到一件比较偏门的事情,同事写的Q系列PLC的程序,用了几个FB块,源代码和程序都写入ROM里面,
折腾了几天才从知道是写入ROM里面,今天才顺利完整地拷了出来,目前还不改动他的程序,因为不会写入ROM里面,

请教几个问题:
1、ROM里面的程序会在开机的时候自动下载到程序存储器里面吗?
2、修改的程序怎么写入ROM里面?
3、FB块程序怎么写入PLC里面?

因为机台在生产,这种情况以前没有碰到,不敢轻举妄动,麻烦知道的大侠请赐教!
从程序存储器里面拷出程序的时候会提示如图:

1、ROM中的程序在PLC参数中引导文件中设定才会自动在开机时加载到程序内存中运行。
2、GX Works2软件菜单在线(Online)——程序存储器的ROM化(Export to ROM Format),然后在目标(Target)中选择标准ROM(Stardard ROM)后执行,请务必注意,执行后原有ROM中的数据将被清空。
3、简单工程不能使用FB,请将程序改成结构化工程后再次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
      遇到一件比较偏门的事情,同事写的Q系列PLC的程序,用了几个FB块,源代码和程序都写入ROM里面,
折腾了几天才从知道是写入ROM里面,今天才顺利完整地拷了出来,目前还不改动他的程序,因为不会写入ROM里面,

请教几个问题:
1、ROM里面的程序会在开机的时候自动下载到程序存储器里面吗?
2、修改的程序怎么写入ROM里面?
3、FB块程序怎么写入PLC里面?

因为机台在生产,这种情况以前没有碰到,不敢轻举妄动,麻烦知道的大侠请赐教!
从程序存储器里面拷出程序的时候会提示如图:

1、ROM中的程序在PLC参数中引导文件中设定才会自动在开机时加载到程序内存中运行。
2、GX Works2软件菜单在线(Online)——程序存储器的ROM化(Export to ROM Format),然后在目标(Target)中选择标准ROM(Stardard ROM)后执行,请务必注意,执行后原有ROM中的数据将被清空。
3、简单工程不能使用FB,请将程序改成结构化工程后再次下载。

我测试了下,使用GX Works2,简单工程,点选使用标签可以使用FB,FX3U以上机型支持

楼主:
cvlsam大哥不愧为高人,还乐于助人,经常帮助像我这样的小罗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