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4):
请教一下:
      GT23系列的屏,穿透Q系列PLC,PLC用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通讯,两台机器里面的硬件一样,我用迷你USB穿透,一模一样的设置,一台机器可以穿透,另外一台机器不能穿透,我特意看了一下触摸屏里面的公共连接设置,一模一块,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三菱PLC+三菱触摸屏,全部可以穿透,不行就是你的路径设定不对

网友B:
三菱PLC+三菱触摸屏,全部可以穿透.设值有问题.

楼主:
哪里没定的问题??

网友C:
传输设置里仔细看看哪里没选对?

网友D:
把设置贴图上来

楼主:
截图发上来了,请赐教!

网友A:
你再看一下PLC里面以太网模块参数设置吧

网友E:
触摸屏设置问题,查一下设置,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