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程序问题

楼主(2016-09-05):
fx3u写mov c251 d0报错,fx2n可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3u写mov c251 d0报错,fx2n可用

C251作为32位加/减计数器,正确的做法是:DMOV C251 D0

网友B:
编程手册都不看的;
上面的例子写的很清楚;

网友C:
嗯 写了一下,确实是。FX2N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 写了一下,确实是。FX2N可以
但是MOV是16指令,如果fx2n可用mov c251 d0;那么C251值大于65535该指令咋整?

网友E:
这个应该是软件设计时的一个问题,C251不管是2N还是3U都是32位的,而在2N里确实可以用16位指令3U里面却报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 写了一下,确实是。FX2N可以
但是MOV是16指令,如果fx2n可用mov c251 d0;那么C251值大于65535该指令咋整?

这个到时就得到时自己找原因了,应该在2N里面没有想到这一点,后来3U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