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5):
    rt,现在我做的设备需要跟上位机通讯,可是因为通讯需要一直询问,我的通讯时间过长,怎么改进?我现在是300ms,求解

网友A:
这个是上位机的事情,PLC只是应答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上位机的事情,PLC只是应答罢了
PLC会延迟应答!

楼主:
因为发送和接收不能同时进行,所以我接受一直开着,等到接收到数据后,我会断掉rcv,用一个时间继电器的上升沿来触发send,发送数据,

网友C:
问个话题外的,信捷PLC怎么样啊?我这里新设备全部要用信捷的PLC。

网友D:
既要发送又要接受的话,最好用顺序功能块做,做这种通讯时间基本上快不到哪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rt,现在我做的设备需要跟上位机通讯,可是因为通讯需要一直询问,我的通讯时间过长,怎么改进?我现在是300ms,求解
请花费资金增加PLC的通讯模块,使用现场通讯总线的传输方式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发送和接收不能同时进行,所以我接受一直开着,等到接收到数据后,我会断掉rcv,用一个时间继电器的上升沿来触发send,发送数据,

是跟上位机通讯,那PLC应该不是主站,为什么要这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确实是做下位机,被pc操控,但是他要确认我有没有收到,所以例如,他给我发a过来之后,我会给他一个ok作为我确实收到的凭证,就成这样了。也不知道程序怎么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plc是xc3系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确实是做下位机,被pc操控,但是他要确认我有没有收到,所以例如,他给我发a过来之后,我会给他一个ok作为我确实收到的凭证,就成这样了。也不知道程序怎么优化

不知道你的上位机是怎样的,我用过组态做上位机连接XC3,PLC这边是不需要做任何设置也不要写什么通讯程序,个人觉得应该在上位机想办法,就像触摸屏连PLC,PLC里面也不要写通讯程序的。

网友F:
中低端应用还可以

网友G(2016-11-28):
问:信捷PLC使用自由格式通迅.是不是只能1对1?我看它只有两个指令:SEND发送 RCV接收,指令解释中并没有说到地址,只有发送/接收数据的起始和个数,还有端口号;假如我要读多个温度仪表的温度时,什么弄?

网友H:
300MS都很快了、主要是你处理数据占用时间;收发占用不了多少时间的;再说PLC响应有延迟、PLC还要做其它工作的

网友H:
仪表通讯协议中应该有个地址、将你发送的数据按照仪表协义进行填充后发送

网友A:
如果你要做到快速响应,你可以做那种CAN总线通讯,信捷应该支持CAN

网友I(2018-10-29):
这个看具体问题再具体分析

网友J(2022-03-19):
谢谢楼上的精彩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