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中断点

楼主(2016-09-05):
在eplan中,如图所示的是第一页的中断点,到了第二页可以连接起来,但是到了第三页想直接调用第一页的中断点可是调用不上,请问在eplan中是不是中断点的调用必须是一一对用的关系,不能重复调用啊?

网友A:
序号对应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eplan不知到能不能画出封装图?然后将画好的电气图用封装图替换掉?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不想看独立设备内部电路图,用“黑盒子”方框。

网友C(2016-10-14):
这个直接顺延使用 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得逆着用呢
你试一下 把中断点的 序号改成比第一页中断点的序号小一点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