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5):
单位的设备用编码器A B相连接三菱PLC做为高速计数器计数用,原来设备编码器的连接PLC是A相接X0端,B相接X1端,电机正转是加计数,反转是减计数。今天换了一个同一型号的PLC变成了电机正转是减计数,反转是加计数,把A相接X1,B相接X0才变成正转加计数反转减计数。不知哪位高手知道怎么一回事,谢谢!!

网友A:
编码器没换,就看plc里的设置,或干脆就是拆线时标记错了。

楼主:
编码器还是老的,编码器的绿色线是A相,白色线是B相,这是不会搞错的,新换上的PLC程序也是和老的PLC程序一样的程序没变。这设备是前二年造的,只因为设备搬了一下位置不小心PLC被铲车的两铲脚顶了一下外壳有点碎了,就换了一个新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编码器导线问题而与PLC无关

楼主:
不知高仿PLC会不会出这问题?因为单位采购贪便宜在淘宝买的,价格只有官方代理商的3分之2

楼主:
价格是3分之2还不到

网友A:
二手货即便是真货价格也用不了

网友C:
有一个特殊继电器M8251好像可以切换是增加还是减少

网友D:
这个不能理解
程序里面有特别设置?

网友E:
一般是编码器问题,网货的plc也没有什么。

楼主:
用A B相接入的信号不用M8251,因为A B相的接入点X0 X1确定脉冲计数的加或减。

楼主:
程序里没有控制加或减计数的程序,刚换了外壳碎的老的PLC,清除了内存,上传了程序,一切正常的,头有点大了!

网友F:
不是接线问题,那可能就是你其中一台PLC是仿品了;
不过假如计数准确的话,你只需要把X0 X1接线对调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G:
程序是面可以设置的

网友H:
软件的东西有时就这样,没有什么很多解释的,能用就OK了

楼主:
软件里是可以设置,只是我想搞清楚一样的程序一样的PLC出了这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