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5):
现有2.2KW电机两台,同启同停,准备用一台5.5KW的变频器同时带两个。想问一下此时的变频器能起到保护作用吗?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变频器出口串两个空开,再分别接到电机,有没有必要?

网友A:
看你变频器什么牌子,问客服功率够不够,能起到保护作用,变频器里设置好了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ABB的,功率可以选型,两台2.2的选一个5KW的就够了。只是担心其中一台出现问题时,变频器会不会保护,同时会不会影响另一台。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肯定的,你想要保护好那就用两台变频器驱动
不过你可以在变频器输出加断路器(带辅助触点的)当一台跳后报警,通知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C:
负载不大的话5.5KW够用了;
如果要分别保护电机,可以在每个电机前加热继电器;

网友D:
2台电机都上电机综保。

网友E:
可以选两个国产变频器也绰绰有余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用热继电器,变频输出接综保有干扰。

网友G:
可以试试,现在我们这里有部分设备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H:
用两台2.2的变频器外部控制端子接一起就能控制同起同停,一台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不能启保护作用

网友I:
你想要保护好那就用两台变频器驱动.也可以在每个电机前加热继电器.

网友J:
注意选择断路器的大小,一般断路器都是按照50HZ设计的。

网友K:
当然可以了,变频器可以一拖几的,只要变频器容量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