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错了型号选错了?

楼主(2016-09-05):
mq要低电平的。pnp黑线。高电平。换货又是等待啊。要选npn型的。才对。有没有可改的。加个24V小继电器转换怎么样。

网友A:
可以用继电器转换

网友B:
可以用继电器转换。

网友C:
空间够安装小型的中间继电器的话,直接装来转换,省事。

网友D:
可以用小型继电器转换。

网友E:
用继电器比较方便

楼主:
哦,谢谢大家回复。不急用。正在退货中。客服说,遇上g20峰会,可能要拖时间。还要我出来回路费,。。。

网友F:
呵呵;运费你出还有什么好说的,人家给你换就行了;
至于快递,浙江及周边的确有影响,好在G20马上结束了,过二天快递就正常了;

网友G:
用继电器过渡一下也好

网友H:
加个继电器暂时用!

网友I:
果断换了    改也可以就是麻烦点

网友J:
继电器转一下

网友K:
建议加继电器,以后就是NPN照样可以用,只是把继电器另一个线圈脚改换一下电平即可

网友L:
用继电器可以转换的

网友M:
继电器转换一下很方便的

网友N:
开关控制继电器,用继电器在去控制你要输入信号的设备。

网友O:
加个继电器得了比来回运费便宜多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M:
怎么改?

网友Q:
看使用场合,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改。

网友R:
等用就加嘛!

网友S:
动作频率不高可以,高的话可以用三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S:
三极管选型有注意些什么、选那种三极管。

网友T:
用继电器转换暂时用,长期用的话还得换货,改了以后柜内乱乱的,以后注意就是了,都有犯错的时候,

网友U:
用继电器转换

网友M:
回复 网友P:
你再用继电器的触点去控制负载

网友M:
2.负载能力不同
晶体管带负载的能力小于继电器带负载的能力,用晶体管时,有时候要加其他东西来带动大负载(如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等)。
3.晶体管过载能力小于继电器过载的能力
一般来说,存在冲击电流较大的情况时(例如灯泡、感性负载等),晶体管过载能力较小,需要降额更多。

网友V:
用继电器

网友W:
换对型号就好了,多个点就多个故障点

网友X:
引用 网友M:
好像在坛子里看到这个问题不下3次了,恕我才疏学浅,看了这么多都不知道具体怎么搞。没理解。
只有你直接上图瞬间明白大家说的啥意思了。你这幅图就是换继电器要加的电路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M:
好像在坛子里看到这个问题不下3次了,恕我才疏学浅,看了这么多都不知道具体怎么搞。没理解。
只有你直接上图瞬间明白大家说的啥意思了。你这幅图就是换继电器要加的电路么?
是的,小型继电器触点带什么负载都可以(交流、直流)。与PLC的输出相当于隔离开了,不会影响PLC的工作状态。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三极管选型有注意些什么、选那种三极管。

根据电流大小,常用的可以用9013,9014之类的,注意下电压!
记的有个资料是专门讲过这个的,你从网上找找,有很多这类的电路!

网友Y:
只能用继电器 过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