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用历史曲线构件一步一步操作好后下载到屏里不显示曲线怎么回事?新手求救

楼主(2016-09-05):
(无正文)

网友A:
历史曲线能够显示首先要保证数据采集上来,然后有历史数据存盘(组对象)。图上没看出什么问题,你自己测试一下数据吧。
【方案】
台达20PM运动控制器在高速绕线机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时数据能采集,但是到历史数据就不行了。历史数据就不显示曲线,求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组对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时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