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5):
请问ABB ACS 800 变频器母线电压是怎么检测的?不是从开关电源检测,也没看到在直流母线上采样,到此是如何检测的呢?

网友A:
不用急,母线电压取的,再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问在那块板上检测的?

网友B:
在直流母线找一找有没有取样电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没找着 如果是在母线上去采样 这电路应该是很容易找的

网友C:
母线取样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通常在母线上采样很容易,无非就是分压电阻了。一般都是与直流母线电容的并联电阻在一起的。

网友D(2017-03-08):
请问找到了吗,我也在找800的机器是怎么检测母线电压的

网友E:
电源板上有两个竖立的小板,内为电压跟随器电路,即P\N电压检测,和U\V\W输出电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