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5):
如图这是3种电器的名牌。分别是:标签打印机,电脑显示器,和一个电源适配器。请问(1)名牌上标注的电流(1.5A)是功率消耗电流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这3台设备同时开机运行那么在电源端的电流表因该显示4个电流对吗?(2)另外如果一共有9套(这3台设备为一套)这样的设备应该选择多大的线径,和漏电保护器?像这样的设备是用1P+N的还是2P的漏电保护器好?(3)待机状态和运行工作状态消耗电流有区别吗?假设9套设备有3套正在工作另外6套虽然通着电但是没有人操作处于待机状态,那么这时电源端的电流表因该显示多少电流?谢谢!

网友A:
这个多少A应该是指的负载能力吧!

网友B:
所标的电流都大了。特别是那个电源。输入和输出不成比例了。

网友C:
220V  1.5A是指起动时需要的最大电流,工作时的电流一般只有几百mA;
12V 3A是指连续输出时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3A,当然这是在没有虚标的前提下;

网友D:
1、铭牌上标注的电流(1.5A)不一定是“功率消耗电流”,只能说是输入的电流,也就是设备工作时需要提供这么大的电流。这与设备的负载性质有关,纯阻性负载你的理解是对的,但感性或者容性负载你就错了。

2、第二张图中的输出12V直流3.0A是表示这个电源适配器的额定容量,表示这个适配器能够提供长时间正常工作的最大电流是3.0A。

3、用多大的导线截面积,你可以将所有设备的输入电流加起来,然后查表或者用简易的口诀估算: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以上口诀是以铝芯线在25摄氏度环境明敷的,你自己琢磨理解吧。

4、这些设备工作与待机的功耗是不同的,至于是多少这个无法说得清楚。

5、漏电保护断路器选择多大和选电线一样,一般按计算出来的总电流,在不考虑什么同时系数、暂载率等的前提下,以1.0~1.5倍的总电流选择,原则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不得小于导线的载流量。

以上是针对楼主的现有条件而说的,不适用于其他动力线路。

网友E:
电流应当是指电源容量,至于用线大致估算呗,或者开一台实测一下。

网友F:
电源上标的电流是最大负载电流

网友G:
第一张图片中,可不可以理解成对电源容量的要求,不知有不有标注方面的标准。

网友H:
一个1.5安三个4.5安选10安都漏保。

网友I:
电源最大电流吧,工作不可能让电源满负载工作

网友J:
额定输出最大电流吧

网友K:
简单说就是人家要求你电源的输出能力必须达到1.5A,否则将有可能不正常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