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PN接错导致点有输入但没显示

楼主(2016-09-05):
变频器PN接错导致点有输入但没显示,咸老师在的话指点下。变频器是三菱原装FR E-520,指点下思路就行。刚开始学变频器维修还特意买了两本老师的书,边看边学着修,有思路的话最好了

网友A:
无显示先修电源吧。

网友B:
PN输入 你自己用外直流电源吗?

楼主:
是三台变频器直流母线并联的其中一个母线正负极性接错后导致三台全都无法显示,现在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修起,才刚学了点皮毛希望大家谅解

楼主:
母线并联时其中一个变频器的母线接错会导致全部炸鸡吗

楼主:
接线大概时这样的

网友C:
母线有没有短路,?查变频器的开关电源。查模块是否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