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项目分享出来 三个输入 两个输出

楼主(2016-09-05):
绿色的是一个大转盘,在周围加工了凸出来一个工位
用红色方块表示
底部有三个接近开关,
每次按下反转SB1 后反转一圈
先触发X1和X2为逆时针 输出一个信号Q0.0 表示反转,
然后到达X1 X2 X3 后停止
每次按下正转SB2 后正转一圈
先触发X2 和X3 为顺时针 输出一个信号Q0.1 表示正转
然后到达X1 X2 X3 后停止
有没有会的写一写 , 等我写好我把程序也上传

网友A:
这不就是原点、+极限、-极限吗?是要跟坛友互动吗?我来占座学习下

网友B:
这个不难。

网友C:
等待更新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转台转速是多少的,转速慢的话可以这样做。

网友E:
这个转速高的话容易过冲吧!

网友F:
速度如果慢了,可能只启动一瞬间就会停,无聊做出来的,没有经过验证,错了请见谅哈

网友G:
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题。请楼主详细补充一下:1.旋转动力是步进还是伺服。2旋转速度(圆盘直径)3三个输入开关的相对位置(等三角、相邻、随意等)

网友H:
做个任意角度更好玩⊙▽⊙

网友I:
要求是判断并输出正反转信号吧。

网友J:
接近开关接在常闭点,不过存在楼上提出的速度过快会冲过。程序不知道对不对,我也是初学,欢迎指正。(仿真软件仿真不了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

网友K:
稍后重新传上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社会姐,一直在电工吧看到你

楼主:
从这里再加一下难度,  现在圆盘有八个工位,   每个工位上面都有标识数字,  当按下任何一个数字  就会把工位旋转到三个接近开关都接触到才停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K:
从这里再加一下难度,  难度是有八个工位,   每个工位上面都有标识数字,  当按下任何一个数字  就会把工位旋转到三个接近开关都接触到才停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圆盘是用变频的  当到达三个接近开关时候能够制动
从这里再加一下难度,  难度是有八个工位,   每个工位上面都有标识数字,  当按下任何一个数字  就会把工位旋转到三个接近开关都接触到才停下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社会姐,一直在电工吧看到你
还是论坛适合学习,贴吧一天到晚只会吵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接近开关接在常闭点,不过存在楼上提出的速度过快会冲过。程序不知道对不对,我也是初学,欢迎指正。(仿真软件仿真不了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
你的正转反转按钮要长按才能动

负载轻不怕过冲,只要用制动就好了

网友L:
三个传感器就是为了去判断方向的显示,有点浪费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C:
我直接在正反转启动加自锁或者上升沿就可以了

网友M:
这个好像是西门子PLC一个典型实例。

网友N:
等待楼主程序

网友O:
引用 楼主:
绿色的是一个大转盘,在周围加工了凸出来一个工位
用红色方块表示
底部有三个接近开关,
每次按下反转SB1   后反转一圈
先触发X1和X2为逆时针 输出一个信号Q0.0 表示反转,
然后到达X1 X2 X3  后停止
每次按下正转SB2   后正转一圈
先触发X2 和X3 为顺时针  输出一个信号Q0.1 表示正转
然后到达X1 X2 X3 后停止
有没有会的写一写 , 等我写好我把程序也上传

按文字描述,这个程序有难度,尤其想用上沿触发的思路。
既然用了正反转按键,都没必要用近接开关判断正反转,当然为教学这样要求另说。

网友P:
没事测试编码器时写过这样的程序,三菱的

网友Q:
SB1、SB2已知是正转或反转,何必再用3个接近开关再去判断其正转和反转

网友O:
从题目到文字描述看也很难完成
“ 一个小项目分享出来 三个输入 两个输出”
统计不充分再加点的例子

网友Q:
加难度 应该是按相应标示时,应在相应工位停下来,只是都回零位并不难吧
再者,X1、X3设置成减速位岂不更好

网友R:
用的什么plc

网友S:
具体事做什么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