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5):
PLC中的程序是简单工程,带“使用标签”,从PLC中拷出来的程序(包括源代码),提示源代码信息和程序文件不一致,问过三菱技术服务了,可能是由于下载程序时没有勾选源代码或者RUN中写入时未下载源代码。

我从PLC中拷程序时习惯点击“参数和程序“,这样的话源代码会被自动勾选。

1、今天拷出程序,再编绎一下,马上校验,吓我一跳,怎么程序会大不一样了呢???

我只有不勾选源代码,这样再校验程序就全部一致了。
顺便问了一下三菱技术服务源代码是什么,他说是程序框架什么的,还是不太明白,

2、在这里也请教一下,源代码是什么????

网友A:
编译时全局还是什么,比如说全局编译的话很多标签的地址就会被系统重新自动分配,校验肯定通不过。

楼主:
连程序都不一样,校验目标里的程序不是这里多一点,就是那里多一点

楼主:
选第一个编译也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程序都不一样,校验目标里的程序不是这里多一点,就是那里多一点
不要污蔑三菱,虽然是日本人的产品,但是日本人对于技术的严谨是公认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中的程序是简单工程,带“使用标签”,从PLC中拷出来的程序(包括源代码),提示源代码信息和程序文件不一致,问过三菱技术服务了,可能是由于下载程序时没有勾选源代码或者RUN中写入时未下载源代码。

我从PLC中拷程序时习惯点击“参数和程序“,这样的话源代码会被自动勾选。

1、今天拷出程序,再编绎一下,马上校验,吓我一跳,怎么程序会大不一样了呢???

我只有不勾选源代码,这样再校验程序就全部一致了。
顺便问了一下三菱技术服务源代码是什么,他说是程序框架什么的,还是不太明白,

2、在这里也请教一下,源代码是什么????

通俗一点,源代码就是上载信息,用于恢复标签名,西门子中也称作符号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程序都不一样,校验目标里的程序不是这里多一点,就是那里多一点
不要污蔑三菱,虽然是日本人的产品,但是日本人对于技术的严谨是公认的!!

嘴又开始犯贱了是不?灌水灌了那么多不怕血本无归?

不是号称用了一万套西门子么,现在西门子不给骨头吃了,就开始反西门子了?

网友D:
校验不一样,可以点开看看,那些不一样。然后在找原因。

楼主:
请管理员把“高雅的雅”这种laji踢出这个片场,甚至把它它它它它它的帐号屏蔽掉

网友E(2017-07-29):
三菱是有这个毛病,和最后一次下载的方式有关